MACBOOK AIR 反复重启

楼主(2022-03-03):
手上有台A2337不进系统,白苹果反复重启,进不了PE这个机器是怎样进系统恢复?按OPTION 没反应 按开关键就反复重启  请大师支招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

网友:
很明显 应硬盘问题

网友:
一天天的硬盘问题硬盘问题 能不能刷个机啊?

网友A:
最终还是换了硬盘,重搞系统解决问题,现在的苹果也不经搞

网友:
这个硬盘也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终还是换了硬盘,重搞系统解决问题,现在的苹果也不经搞

这个板载的硬盘安装有顺序讲究吗?

网友:
恢复模式试试

网友:
换硬盘测试过没

网友:
上次遇到,cpu的问题

网友:
苹果也不过如此

网友:
遇到刷BIOS好的

网友:
硬盘 坏了     搞起来很麻烦

网友:
这机器有bios吗

网友:
联机刷个M1吧

网友(2022-05-15):
大哥 有BIOS发上来试试了  谢谢

网友:
a2337,m1的机器,就不用考虑什么pe啦,如果按开关键,进不了启动网络恢复,就直接进dfu用苹果电脑刷机看一下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