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100不通电通病维修

楼主(2022-03-03):
遇到m100系列的打印机不通电,电源24v正常的,都是主板上一个或者两个5脚ic(丝印16af)损坏,已经修了5台,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A:
有外伤吗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外伤吗楼主???????

没有外伤,万用表可以量出短路

网友B:
坏的都是3脚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外伤,万用表可以量出短路

怎么测的大佬用什么档位

网友:
佬用什么档位

网友:
这个打印机以前也经常遇到  都是换的主板  学习了

网友:
以前也经常遇到  都是换的主板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  老衲学习了

网友(2022-04-21):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学习,我也遇到过。

网友:
前段时间 给客户修好了,客户拿回家就又烧了,估计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是电路设计缺陷呢还是用料批次的问题,换了能用多久

网友:
应该是通病 也遇到几台不通电,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的都是3脚对地短路了

如何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外伤,万用表可以量出短路

老师怎么量?

网友(2022-05-22):
完美,楼主高手,谢谢。

网友(2022-07-26):
早点要是能看到你发的经验的话,前年那台也不至于更换主板

网友:
好,维修服务购件-站式服务

网友:
不错啊,上次碰到,没查出来。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毛病太多了

网友C(2022-08-25):
你好怎么可以联系你吗

网友:
你好。可以留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怎么可以联系你吗

万用表测量,我换过

网友(2022-10-04):
楼主 由于放假客户着急 问一下 上下两个输出电压是多少 我想用模块改一下

网友:
按照老师已经修好了一台。。感谢老师。。

网友:
只有这个问题吗,没有隐形问题吗

网友:
牛B啊,刚遇到一台,其中一个3脚对地短路,芯片已订,换后再说。

网友:
m7288, 高压板Q1 BD139 三极管短路,开机就自动关机,跟换q1好了,但是打印特别浅,怎么回事

网友:
谢谢分享,无私提供

网友(2022-11-03):
都是短路

网友D:
BIOS的第8脚短路,应该不是5脚小芯片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的第8脚短路,应该不是5脚小芯片引起的

拆掉2个五脚芯片,再去量bios第8脚短不短路路

网友E(2022-12-13):
换后 打印几张 又烧了, 换了其它的型号 一样烧。请问楼主 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后 打印几张 又烧了, 换了其它的型号 一样烧。请问楼主 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找到了吗?

暂时没遇到返修,是不是买的配件有问题?

网友(2023-02-11):
感谢无私奉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