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航嘉多核500w能改可调电源吗? 芯片 cm6800ux st95313 iny278pn

楼主(2022-03-03):
请问 航嘉多核500w能改可调电源吗?  芯片 cm6800ux   st95313   iny278pn

网友A:
B站很多改造视频 这个图纸是你自己画的?

网友:
有的电源改可调后,容易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站很多改造视频 这个图纸是你自己画的?

是论坛里找的图,相似

网友:
这种是根据线圈决定,不能可调。只能改电流大小

网友(2022-04-04):
楼主能拍一下背面+5V红线附近那里的贴片电阻给我吗?谢谢
我之前修过一个跟你这一样的电源,+5V微短路的,我把背面的贴片电阻都卸下来了,后来不记得哪个位置是122,哪个位置是221了,厂家真会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