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失望的优利德电源

楼主(2022-03-03):
用了10年的安泰信电源,除了换过几次旋钮,风扇吵人之外,没别的毛病。有一天脑子短路,突然想换个高大上的维修电源,看上了优利德,几番犹豫之后花费9xx买回来一台utp-3305。通电后不得不说,优利德让我失望了,一是电压误差过大,还不如10年的安泰信。二是旋钮不能选择粗细调,需求电压电流变化大时,就得拧半天旋钮。三是不能预设过流值,比如想设定20V,最大电流3A,这个3A就不能预设,只能拧半天旋钮粗略估计。四是风扇巨响,虽说是温控风扇,但风扇响起的那刻都能吓一跳。比10年的安泰信还响。五是并联时空载电流竟然不能归零。以后可能不会再碰优利德的东西了。

网友:
你这个看着有点不像正品啊,是不是仿的?

网友:
这东西还有假的?

网友:
买程控的就行

网友:
优利德本来就是一个做山寨货起家的

网友:
有些时候钱贵的不一定好

网友:
还是应该相信大品牌

网友:
我用的是1306S,没问题,维修够用

网友A:
图片应该还是优利德,字母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应该还是优利德,字母不对。

图片应该不是优利德,字母不对。

网友A:
图片应该不是优利德,字母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应该不是优利德,字母不对。

哪里不对?

网友:
30V与29.85V,这误差可以的,不要要求太高了,。。

网友:
手里目前在用的优利德电源,用着还行呀

网友:
我看这个电子管的显示,我就知道不是好货

网友:
固纬的可以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安泰信

网友B:
电流应该是可视调节的,要把对应通道的电源线短接就可以看到电流并调节了,至于双通道并联电流不能归零主要是因为两个通道存在电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应该是可视调节的,要把对应通道的电源线短接就可以看到电流并调节了,至于双通道并联电流不能归零主要是因为两个通道存在电压差。

如果可以,把四个电位器换成多圈的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入

网友:
同样20V,安泰信,+0.07,优利德-0.12。

网友:
什么维修需要用到双通道呀?求教

网友:
买固纬,买安捷伦

网友:
200回收这个不准的电源

网友:
稳压电源:求精;艾德克斯;固纬;不要买老古董二手那种,假名牌:优利德,安泰信,科睿源,优信等等

网友:
这个才是明智之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应该不是优利德,字母不对。

看来你没用过优利德

网友C:
以前买的优利得4位半万用表也没用几次就坏了,花了我4,5百块呀,心痛坏了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测试客户笔记本时,电压自动升到40V 主板当时就挂了,后来买了解兆信DSP 3005D稳定多了,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买国产电源就是交智商税,900元都能买二手菊水了,死鱼大把艾德克斯五位半的精度,都能用来校准万用表了,几百块就行了,

网友:
德克斯五位半的精度

网友:
直接上睿登啊

网友:
10块钱卖给我

网友:
230W的自己改的很好用。需要调电压就用5A可调电源。这个平时够用

网友:
我是淘汰了老电源用明纬电源改了两个可调,效果不错,0-35V,0-15A,也不用担心修游戏本5A带不动。

网友:
30V与29.85V,这误差可以的,不要要求太高了

网友:
买大品排的好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优利德突出一个烂字,电源我也用过,显示电流值不准

网友:
不要盲目的去做出评价,理性吃瓜,

网友:
误差在客观上都是存在的,不可能消灭。厂家会看你的需求,选择生产什么精度。
楼主你 误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的优利得4位半万用表也没用几次就坏了,花了我4,5百块呀,心痛坏了

优利德售后一级赞,不管坏成什么样子的都修,好像是终身的,自己只出单程运费就行了

网友:
安泰信,当年读职高时被我们多届学生折腾得一塌糊涂都还嗷嗷能用

后来大学就变成不知名品牌了。。。。

网友:
技术问题还有用料问题,再一个就是内部决策层变换问题都能影响产品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