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联想Y410 Y430P独显BIOS NM-A031 REV:1.0

楼主(2022-03-03):
联想Y410 Y430P独显BIOS NM-A031 REV:1.0
y410p Y430P独显通用 亮机快
联想Y410 Y430P独显BIOS NM-A031 REV:1.0
y410p Y430P独显通用 亮机快

联想Y410 Y430P独显BIOS NM-A031 REV:1.0
y410p Y430P独显通用 亮机快

Y410P y430p HM53

Y410P y430p UH52

网友(2022-05-30):
是好的 我刷的HU53

网友:
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收藏下,备用,谢谢了

网友(2022-08-19):
论坛找了半天,下的用了

网友A:
我的这台Y430p板号和你的一样故障是开机屏有点微闪不显,刷了你的能显示,一分钟左右会自动断电重启,不断循环,UH52刷回原机的就不会重启,UH53独显打不上,不好用,
下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4501-1-1.html的刷好了

网友:
一刷就亮,没毛病

网友(2022-10-14):
我也下一个刷下   刚刷了一个不行电流到0.6

网友:
刷完开机FE进一半就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台Y430p板号和你的一样故障是开机屏有点微闪不显,刷了你的能显示,一分钟左右会自动断电重启,不断 ...

我的也是刷过后亮机,但1分钟左右不停重启,排除其它可能,只能是这个BIOS的问题

网友(2022-11-14):
谢谢分享,下载了试下看

网友(2023-01-28):
我的0.6电流不知道能不能刷好

网友B(2023-07-17):
实际测试,屏微闪烁不亮,PLTRST反复拉低,刷了就好,不过亮机稍慢20S,需合成

网友(2023-10-05):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试,屏微闪烁不亮,PLTRST反复拉低,刷了就好,不过亮机稍慢20S,需合成

请问这个BIOS怎么合成,用那个TOOL看不到ME固件。起始和结束位置

网友(2025-12-13):
马上测试,我这个进系统进度条的时候重启

网友:
点不亮,风扇呼呼转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先 屏一闪一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