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微边框戴尔d2720ds怎样拆。

楼主(2022-03-03):
有没拆过分享一下经验 ,感谢。
戴尔

网友:
上面的兄弟还不如教人家用锤子砸,保证能开。

网友:
搞定了,慢慢撬就行,自己脑子短路了。

网友:
没有螺丝,只能是从不显眼的地方开始撬

网友:
拆这种显示器必须要用暴力

网友:
慢慢敲吧

网友:
小心 扣边框哦 小心别扣碎屏

网友:
正面 翘 名片挂胶

网友:
只能一点一点撬开,没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