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华硕的6790显卡 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2-03-03):
dvi接口的5v能正常出,但是二级体植只有0.060,正常的卡一般都是0.475左右。

借鉴了6850显卡的图纸,跑了线,该拆的都拆掉了,没找到故障原因。

因为不出核心和显存供电所以才量了一下,好几个小时白玩了,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
7805的第三脚是输出脚,拆掉了,输出脚也是0.060,明显偏低

网友:
学习学习  点位图是个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