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维修第二版PWM电路下管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2-03-03):
笔记本维修第二版的P78,T2 时间 , 此 时 上 管 驱 动 为, 下 管 驱 动 为高电平。于是上管截止, 下 管 导,电感上感出的正左负的感应电压经过 Ll  端到负载流过下 管 S 极和 D ,再流 向电的负端,即Ll 左 端

请问各位前辈电感上的正左负的感应电压流过流过下 管 S 极和 D 极这句话怎么理解?我看教材上图9-2 PWM 供电电路原理图实在看不出这个反向电动势流过负载后又流向下管的S极和D极?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电子电路基础中的电感原理,这个是电感的特性,冲能和放能的过程!

网友:
我看过您说的电感原理也明白反向电动势的原理,但是在这里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