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不好之联想z460(难啃到放弃的骨头)

楼主(2022-03-03):
手上一个联想z460,板号la-5751p。不触发不触发不触发,重三遍。 待机0.012,感觉正常,3,5v也都有,ec的avcc,ecrst,外置晶振电压正常,acin,lid#正常,其实我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对,ec-bios。但是我把它啃不动了,换了一个又一个bios,也刷了无数次bios,但始终没办法给南桥送出脉冲信号,最后不想修了。爱咋咋滴吧,又一个沦落到卖废品的玩意儿

(感觉自己水平有限,还需努力学习啊)

网友:
不是ec坏了?

网友A:
EC换了一个的,还是一样的,除非说我买来的EC也是个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支个招呀,兄弟

网友:
你觉得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换了一个的,还是一样的,除非说我买来的EC也是个坏的

完全有可能坏的

网友C:
按时序修啊,不触发要不桥,要不EC要不后级短路。

网友C:
重点查桥RTC条件。图纸的17页和13页。有时候桥的32768挂了也是不触发的。其实不触发就2个地方。桥和EC。

网友D:
学习中。。。。小笔记记上

网友E:
唉不好修啊可能哪个信号断了

网友F:
这种ec不值钱,换个卖家再买个试试

网友G:
现在新机器的图纸不好找,那机器怎么修哦

网友H:
继续鲁丽。。。。

网友I:
时序再理一下,应该就快要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时序再理一下,应该就快要出来了

理了好多遍了。就是出不来,没有高低高送给南桥,死活不送。只有最后一种可能就是买回来的ec也是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修啊,不触发要不桥,要不EC要不后级短路。

和桥没关系,ec没有高低高信号送给桥,就卡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桥RTC条件。图纸的17页和13页。有时候桥的32768挂了也是不触发的。其实不触发就2个地方。桥和EC。

嗯,触发确实只有这两个。晶振?晶振电压正常啊,主要没示波器,不然都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中。。。。小笔记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不好修啊可能哪个信号断了

对啊,我还总怀疑板层断线。找又找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种ec不值钱,换个卖家再买个试试

嗯,确实听说有的兄弟一连换了3家才买到好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新机器的图纸不好找,那机器怎么修哦

这是老机器了,我在练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继续鲁丽。。。。

嗯,鲁丽鲁丽

网友J:
这是个高手,技术精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确实听说有的兄弟一连换了3家才买到好的芯片

换了哪三家。。。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个高手,技术精湛。。。

你别笑话我了,连个待机都修不出来

网友:
具体的我不知道,是之前看的一个帖子里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桥没关系,ec没有高低高信号送给桥,就卡在这里了

RSMRST出来没有?

网友C:
这板子的EC是有程序的。你是不是买了个空白的弄上去?可以刷G460 的EC。

网友K:
开机电路还是很好修的,待机条件查一下,EC和南桥换一下

网友:
没有,这机器的rsmrst好像是触发以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的EC是有程序的。你是不是买了个空白的弄上去?可以刷G460 的EC。

这ec没程序吧。。我问了几家都说没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的EC是有程序的。你是不是买了个空白的弄上去?可以刷G460 的EC。

试g460的ec-bios程序?

网友C:
有程序的,自己看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程序的,自己看原理图。

有程序的不是EC下都不会挂BIOS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开机电路还是很好修的,待机条件查一下,EC和南桥换一下

主要是EC和BIOS,卡在这里了

网友L:
都说联想不好   联想没有的话  华为有图纸给我们吗

网友:
南桥的条件查了吗

网友:
查了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L:
都说联想不好   联想没有的话  华为有图纸给我们吗

说的有道理,没图纸那就真真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