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不识别USB2.0到的U盘

楼主(2022-03-03):
我的MacBook Air是i5-42560U安装了windows10到系统,但是电脑不识别USB2.0的U盘,3.0的U和鼠标都识别,知道的请指导指导

网友:
那就排除是系统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最小化测试

网友:
以前遇见过usb接口处防静电二极管坏的。

网友:
查一下2.0的2根数据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