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B753P主板问题

楼主(2022-03-03):
我是新手,只是为了学习推问题 目前主板没有大短路  已经被修过多次, 不确定cpu 和gpu是不是好的,(手指方向短路 表打22,另一边撬起电感恢复正常),不过目前先不研究这些,因为我目前先修复开机电路 ,红圈处 两段是相连的,但板子正反两面都打不通,寻求可能是什么原因,主板没有烧毁痕迹

新手学习还望老师们 指点迷津

网友:
难搞哦!查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
现在全板前后级都不短路  因为我把 cpu和gpu上面手指那里的电感断开了 测nmos 那边都正常 测 cpu上面 也没想显示短路 就电感到cpu或到gpu供电这部分有短路 不过 与其说短路 到不如说是 阻值很小 大概是0.022通断上  短路应该是0.002-0.003这一代。  另外发现 开机,信号 3v那里 没有出来  但5v出来了  另外 启动本应该是输出启动信号的3v 出的是19.84v 这我就郁闷了 先修主板上电  在研究cpu这里短路问题

网友:
另外 图一画红圈的地方写着3/5v  但实际测量 是19.84v

网友A:
画红圈的的地方写3/5v是提示这个电压是出3/5v供电的主电压 不是代表他只有3/5V 这个明显是接在3V电压的上管 另外你指的电感为CPU与GPU供电电感 这两个电感本来阻值都非常低 不需要理会。。你首先要查一下开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红圈的的地方写3/5v是提示这个电压是出3/5v供电的主电压 不是代表他只有3/5V 这个明显是接在3V电压的上管 另外你指的电感为CPU与GPU供电电感 这两个电感本来阻值都非常低 不需要理会。。你首先要查一下开机电压正常不

感谢指正 刚开始学  一直在摸索 目前开机5v有 3v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