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用没有大神来跟我说下这是哪里故障?没确定之前不想重做cpu 手工不好

楼主(2022-03-04):
{"bug_type":"210","timestamp":"2021-12-24 11:04:18.00 +0800","os_version":"iPhone OS 15.0.1 (19A348)","incident_id":"EEEBCFD5-BDF6-4959-B4C0-050FFC8AD6BD"}
{
  "build" : "iPhone OS 15.0.1 (19A348)",
  "product" : "iPhone10,5",
  "kernel" : "Darwin Kernel Version 21.0.0: Sun Aug 15 20:55:55 PDT 2021; root:xnu-8019.12.5~1\/RELEASE_ARM64_T8015",
  "incident" : "EEEBCFD5-BDF6-4959-B4C0-050FFC8AD6BD",
  "crashReporterKey" : "96879291731b31e781b9c46501eae69b4c50e0a3",
  "date" : "2021-12-24 11:04:18.53 +0800",
  "panicString" : "panic(cpu 5 caller 0xfffffff01196a2fc): \"FED err (L1C I-side data parity:multiple) on P-core: FAR=0 FED_ERR_STS=0x8f01fff010464340 MMU_ERR_STS=0 ErrDet_Addr: VA=0x1fff010464340\" @AppleMonsoonErrorHandler.cpp:657\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1\nOS release type: User\nOS version: 19A348\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21.0.0: Sun Aug 15 20:55:55 PDT 2021; root:xnu-8019.12.5~1\/RELEASE_ARM64_T8015\nKernel UUID: B0C3FB7B-1D28-3099-AA0C-CA755FE86732\niBoot version: iBoot-7429.12.15\nsecure boot?: YES\nPaniclog version: 13\nKernel slide:      0x00000000088f0000\nKernel text base:  0xfffffff00f8f4000\nmach_absolute_time: 0x7bd4017f68\nEpoch Time:        sec       usec\n  Boot    : 0x61c083c9 0x0006bbe2\n  Sleep   : 0x61c5365e 0x00013c4e\n  Wake    : 0x61c53764 0x00023834\n  Calendar: 0x61c5389c 0x000a20e3\n\nCORE 0: PC=0x000000018daa30c8, LR=0x000000018da8a170, FP=0x000000016e84c1d0\nCORE 1: PC=0xfffffff0105b30fc, LR=0xfffffff0105b30f8, FP=0xffffffeb127ebe80\nCORE 2: PC=0xfffffff0105b30fc, LR=0xfffffff0105b30f8, FP=0xffffffeb04f7be80\nCORE 3: PC=0xfffffff0105b30fc, LR=0xfffffff0105b30f8, FP=0xffffffeb0676be80\nCORE 4: PC=0x0000000f83a57538, LR=0x0000000f83a58780, FP=0x000000016dd2efc0\nCORE 5 is the one that panicked. Check the full backtrace for details.\nPanicked task 0xffffffe0f84e9a90: 20206 pages, 92 threads: pid 233: WeChat\nPanicked thread: 0xffffffe0f809e958, backtrace: 0xffffffeb04f62fa0, tid: 3188\n\t\t  lr: 0xfffffff0104766d8  fp: 0xffffffeb04f62fe0\n\t\t  lr: 0xfffffff010476468  fp: 0xffffffeb04f63050\n\t\t  lr: 0xfffffff0105b0aa4  fp: 0xffffffeb04f630d0\n\t\t  lr: 0xfffffff0105afc5c  fp: 0xffffffeb04f63180\n\t\t  lr: 0xfffffff010b295fc  fp: 0xffffffeb04f63190\n\t\t  lr: 0xfffffff010476184  fp: 0xffffffeb04f63520\n\t\t  lr: 0xfffffff010476184  fp: 0xffffffeb04f63580\n\t\t  lr: 0xfffffff011e5756c  fp: 0xffffffeb04f635a0\n\t\t  lr: 0xfffffff01196a2fc  fp: 0xffffffeb04f63670\n\t\t  lr: 0xfffffff011969a04  fp: 0xffffffeb04f63770\n\t\t  lr: 0xfffffff0119698cc  fp: 0xffffffeb04f63780\n\t\t  lr: 0xfffffff010b566d0  fp: 0xffffffeb04f637a0\n\t\t  lr: 0xfffffff0105b1574  fp: 0xffffffeb04f637e0\n\t\t  lr: 0xfffffff010b2970c  fp: 0xffffffeb04f637f0\n\t\t  lr: 0xfffffff010466a5c  fp: 0xffffffeb04f63c80\n\t\t  lr: 0xfffffff010452acc  fp: 0xffffffeb04f63cf0\n\t\t  lr: 0xfffffff0104694f8  fp: 0xffffffeb04f63d80\n\t\t  lr: 0xfffffff0105a5418  fp: 0xffffffeb04f63e60\n\t\t  lr: 0xfffffff0105b00e4  fp: 0xffffffeb04f63f10\n\t\t  lr: 0xfffffff010b295fc  fp: 0xffffffeb04f63f20\n\n",
  "panicFlags" : "0x802",
  "otherString" : "\n** Stackshot Succeeded ** Bytes Traced 220141 (Uncompressed 572544) **\n",
  "memoryStatus" : {"compressorSize":18173,"compressions":689963,"decompressions":522932,"busyBufferCount":0,"pageSize":16384,"memoryPressure":false,"memoryPages":{"active":58478,"throttled":0,"fileBacked":40236,"wired":25137,"purgeable":5673,"inactive":56889,"free":20532,"speculative":303}},
  "processByPid" : {
    "0" :
大神帮看看 谢谢各位了 跪谢

网友:
硬盘/暂存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 刷机没有报错

网友:
啥东西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A:
排除外配 直接搬了

网友B:
FED err,上盖或者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外配 直接搬了

最多也就是重做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ED err,上盖或者硬盘

不是硬盘 上盖液没有测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C:
cpu核心供电 降压电感

网友D:
上盖或者硬盘 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核心供电 降压电感

cpu和上盖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盖或者硬盘 你试试吧

硬盘我重做了还是一样 我感觉可能还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