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11F 好奇怪

楼主(2022-03-04):
35脚VDDREG 2.2v 正常应该是3.3V
跑线路跑不出来 被悬空了 电容电阻都没装
也不知道他电压哪里来的
旁边声卡4个大电容也是2.2v 奇了怪了
window

网友(2022-07-06):
你这啥主板

网友:
看第37,99脚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现在电压,芯片,晶振ok。可能是起振电容,pcie信号耦合电容问题,没有示波器,只能用带电容测试的万用表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