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炸了个三脚管丝印只能看到10,后面炸飞了,屏供电 ...
驱动板炸了个三脚管丝印只能看到10,后面炸飞了,屏供电的,有人知道是什么三级管么

楼主(2022-03-04):
驱动板炸了个三脚管丝印只能看到10,后面炸飞了,屏供电的,有人知道是什么三级管么 镊子指的位置己经拆下了
window

网友:
找一个大小一样的P管装上就行。屏供电应该有短路的。查一下

网友:
先看看 【屏短路不短路吧

网友:
屏没短路 直连啊

网友:
看线路板丝印应该是场效应管,屏供电没有短路的话,可以短接ds

网友:
旧板子上面拆一个。

网友:
q开头的不是三极管就是mos管,看上面应该是mos管,先查一下为什么会炸管的原因(比如后极有短路)

网友:
PCB板上丝印写着G、S,确定就是场管了,至于P型还是N型只能分析实际电路了

网友:
屏供电开关,应该是个开关管,推测是P沟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