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AMER维修

楼主(2022-03-04):
     一块华硕B85M-GAMER主板,能上电,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但是不亮机。接小喇叭报警一长两短,像是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发现VDD 1.5v正常 VTT 0.75V正常 SCL/SDA 3.3v正常 没思路了     最后研究点位图发现SCL/SDA这两个电压是经过了两个三极管的,直接更换亮机!
    总结:像三极管这玩意可能是性能不良,你测电压是正常的,可能数据过不去,导致不识别内存

网友:
有的是双向二极管,用来保护的,如果是三极管,应该起倒向作用吧!

网友:
思路清晰  讲解的比较清楚  学习了

网友:
D S直连也可以

网友:
是的,直接连也没影响

网友:
讲解的比较清楚  学习了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修,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网友:
这个就要用示波器了。

网友:
楼主也没有来一个截图

网友:
感觉是厂家故意的吧

网友:
我都是把三极管拆掉直连,懒得去料板找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修,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有也要懂原理,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讲解比较详细

网友:
果然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