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s2公共点不稳定掉电

楼主(2022-03-04):
公共点测量只有13v左右  按开机后就会乱跳降低   这机器公共点13v正常吗

网友A:
我说不正常你信么、4开门的就这死样和苹果的设计差不多。。一般换充电芯片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不正常你信么、4开门的就这死样和苹果的设计差不多。。一般换充电芯片能好

看了眼图纸 应该正常的 公共点充电芯片产生的  但是充电 一直跳 可调电源 上去归零 反复  先换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B:
13V的电压是正常的 但是开机之后掉了就不正常了。可能是充电芯片问题或mos管问题

网友(2022-04-20):
引用 网友B:
13V的电压是正常的 但是开机之后掉了就不正常了。可能是充电芯片问题或mos管问题

就是充电芯片

网友:
13V的电压是正常的,复合供电

网友:
这款机器CPU下面是不是有黑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