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000瓦开关电源图纸

楼主(2022-03-04):
求12V2000瓦开关电源图纸

网友A:
啥电源,啥牌子,修这个需要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电源,啥牌子,修这个需要图纸?

矿机电源,蚂蚁精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矿机电源,蚂蚁精工

上图,告诉你怎么修

网友B:
就是输出电压低,额定12V 输出只有10V ,芯片是69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告诉你怎么修

反馈电阻使用多少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使用多少欧

那里的反馈哦。这么一问,谁都抓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输出电压低,额定12V 输出只有10V ,芯片是6901

输出电压低,先查到变压器的整流线圈的电压是多少,一般是200v左右,正常了,再查次级的电路,次级有可能有一个可调电阻,测量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低,先查到变压器的整流线圈的电压是多少,一般是200v左右,正常了,再查次级的电路,次级有可能 ...

未经过整流的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对吗?

网友:
变压器前级

网友:
经过开关管后,直接加在开关变压器一次测绕组的电压对吗

网友:
直接量变压器前级的电压就行了。电源设计不一样。

网友(2022-05-25):
楼主上图说明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