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pad Y500不出VCORE 已解决

楼主(2022-03-04):
机器型号:Lenovo IdeaPad Y500板号:LA-8692P
CPU型号:I5-3230M
故障描述:可调电源通电后,开机电流在0.3反复重启

维修思路:
1.目测CPU可能不工作主板不出VCORE,拆机检测内存显卡VCCSA等电压已出,没有VCORE。主板无进水维修磕碰痕迹,换CPU也无果。
2.查电路图直接翻到最后,发现此图有时序

按时序查VR_ON 3.3V正常,看论坛说需要出H_CPUPWRGD之后才出VCORE,测H_CPUPWRGD确实没出无电压,倒查PM_DRAM_PWRGD正常

之后按图纸查PM_DRAM_PWRGD_R发现不出电压,测U1的5脚+3VALW正常,查1脚+3VS只有1V多,看来故障出在这儿啦。

查图纸+3VS是+3VALW通过U47转换过来的

输入正常,输出偏低,追查U47的控制极只有0.35V

图纸显示导通条件需要满足10V,查R1086阻值正常,两端均无电压。追查+VSB,发现+5VS的+VSB的电压19V正常,到这儿问题已经明了啦,可能是板层断线导致+3VS的控制极+VSB电压不正常,输出偏低,造成之后的一系列问题。

通过图纸发现+3VS和+5VS电路相似,直接从+5VS处的+VSB飞线到R1086的一端。再次通电开机,机器点亮。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这个好几年前修的比较多的,不出cpu供电,y470那个时候还有话说k45vd这个是当时话说第一块仁宝代工的主板

网友:
这是个高手,技术精湛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表达流畅,谢谢

网友:
思路很清晰,楼主给力啊

网友B:
3VS不出也能触发?比较奇葩的设计吧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学习一下

网友:
没走弯路,干的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S不出也能触发?比较奇葩的设计吧

没完全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几年前修的比较多的,不出cpu供电,y470那个时候还有话说k45vd这个是当时话说第一块仁宝代工的主板

嗯,老机器思路都比较清晰,比新的好修

网友:
新系列的电脑不要急着干cpu  检查正常工作条件 是否完全满足,毕竟cpu不便宜,老板分析电路技术不错

网友:
技术可以 一刀斩   机器也挺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