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一下,hp m1005,定影压辊边上的黑色混轮磨损了,要不要更换的

楼主(2022-03-04):
现在问题卡纸,定影膜不转,手动也不转,应该是定影膜缺油了,我想把定影膜换了,但是发现压辊上面的黑色橡皮轮,已经磨损了,推动定影膜转动,需要靠它吗,要不要更换,谢谢指教!
更换

网友:
没人回话,算了,还是我自己整吧

网友:
你这图上看不清,磨损就换,这东西旧定影上拆一个

网友:
换了好,不换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有报废定影辊,可以拆一个用

网友:
貌似这个买一个新的也不贵吧

网友:
一起换掉了,干净利落,整了半天定影膜就是不转,硅油涂的也不多,原来是位置问题,膜必须要抵到最右边,正中间都不行

网友:
那个黑色轮子,没有单独卖的,成套的,就只好定了一个压辊

网友:
关系不大,换不换都行

网友:
关系不大,关系不大,换不换都行

网友(2022-04-20):
我这旧的压辊多得是,其实没多大作用,增加摩擦力吧。

网友:
增加摩檫力的,换了吧 ,一根也没多少钱,第二次拆就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