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刷过T2机子的,进来分析下

楼主(2022-03-04):
有两台A1932一台是进水Tpy-C座子烧了。弄完可以开机了但亮了苹果后就出现文件夹了,进恢复联网恢复滚动条走一会就死机。后来就刷了T2刷完T2后,注意是刷完了软件也显示小锁子了可机子屏幕上没反应风扇也一直转。等了十几分钟屏幕上也没反应反而CPU很烫。(没刷T2前开机了亮了苹果后就出现文件夹了。)
另一台A1932是正常的机子,上家做完Win10后直接把苹果系统给删了,外置安全权启动限没有关闭。没法U盘启动,所以也刷了T2。但这个一直报错4010,换了两台苹果电脑各种版本都是4010。现在按开机键就直接恢复模式(此恢复模式不是联网在线安装那个恢复模式)。
查看资料有说是DNS的,系统版本的,电池电量的。到现在都不知道为啥,带T2的机子修的不多,但是刷完T2机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屏幕可以正常亮起,OPtion引导功能整不整常。
有刷过T2的大神们给个经验或分析下为什么我遇到的这两台本身都可以正常开机亮苹果,但是刷了T2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按开机键后机子风扇也转动。

网友A:
一般关于这种苹果的高深问题,大家都不愿回答

网友B:
4010网上有一种说法是你主机系统版本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10网上有一种说法是你主机系统版本太低

我从10.15.7试到12.2都是4010,另一台进水的A1932可以刷过。但刷过后一直黑屏CPU发热不知道CPU有没有坏,但这台进水的没刷T2前是可以开机亮苹果的然后就出现文件夹。用联网恢复的方式出进度条后就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关于这种苹果的高深问题,大家都不愿回答

是因为现在还技术保密阶段吗说出了没钱挣了

网友:
4010换下u4770 t2bios文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