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显卡 iGame 770 核显供电 短路 gtx770

楼主(2022-03-04):
找到问题了,是来自主板的12v,这一路供电短路了,这个12v给一路CPU供电,一路内存供电,CPU这一路短路,上管烧了,上管4926n,换了一个,又烧了,拆下上管,不短路了,上机通电,空上管时,测上管驱动脚居然有5.23v,追线来到背面,来到这个芯片,AZ3,这是个什么芯片,没查到资料,有知道的兄弟给提个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P5901B。

谢谢,真是这个型号,我们这边当地买不到,在网上订几个,过两天回来试试,不过呢,我想从旁边拆一个试试,因为坏的这个是主板供电12v这一路,这一路如果好用了,不插8p,也能显示,今晚上试试

网友:
今晚试了一下,把旁边的好的,挪了一个过来,不短路了,但是也没有显示,估计得各项供电都有才行吧,等件来了再试

网友:
核心会不会被烧了

网友:
测了,电压不出,核心供电只有0.35v感应电压,各路都没有,显存电压也没有,不短路了

网友:
你别吓我啊,我也担心核心挂了,量电阻14Ω多点,核心是呗短路,至于烧没烧,只有等配件来了,才知道

网友:
你维修惊到了!!!

网友:
烧管要连背面小芯片一起换

网友:
原来如此啊,明天配件才能到,等换上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