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进水3.5v主供电vin1没有

楼主(2022-03-04):
求助进水的机器。vin1没有电压 vin有。现在插电没有反应系统3.5v没有电,芯片主供电没有电压。大家看看vin1从哪里来的?我找不到

网友:
看保护隔离

网友A:
保护隔离正常的话飞根线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正常的话飞根线过去

不行,飞了 只有3v没有5v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
有些是 要 按下开机后才有 5V 的  你看下 5V 后面短路没有.没有就按下开机试下.

网友:
蓝天的主板  这个好像是开机芯片输出的

网友:
好好学习整体电路分析会好些

网友:
路过学习中。。。  记录笔记

网友: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断开供电后极,查芯片条件

网友:
直接飞线啊

网友:
蓝天vin1来自于开机芯片 p2808 这个芯片非常容易坏 检查一下

网友:
通病的那个八角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