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商显一体机维修ZO4005UT-6C1L

楼主(2022-03-04):
   求助 商显一体机维修,主板ZO4005UT-6C1L,开机可以启动,等一会风扇可以运转,但是屏线没有供电,同时恒流板也没有开机指令,此机是放置时间久了出现这种故障,请维修过指点,重谢

网友:
关键是没修过,你这照片提供的可用信息较少,没法判断是哪问题

网友:
没修过,你这照片提供的可用信息较少

网友:
这种机器还不好修

网友A:
先检查cmos电池电压,放电试试,再拔插内存,最后焊一下CPU,还不行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cmos电池电压,放电试试,再拔插内存,最后焊一下CPU,还不行换板

谢谢  通过VGA连接显示器,电脑可以开机,进入W10桌面,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成自带屏驱动

网友:
和笔记本一样修,就是没有图纸

网友B:
老师们  现在设置好可以开机使用   但是每次开机都会显示这个页面,非要选择一下才能进入W10 桌面,要怎样设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们  现在设置好可以开机使用   但是每次开机都会显示这个页面,非要选择一下才能进入W10 桌面,要怎样设置呢

进系统,win+r,输入msconfig回车,找到引导项,把第二个删掉

网友D:
这种机器没图纸流出,按不开机修。lvds没调对(线或者分辨率不对)是不会出背光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没图纸流出,按不开机修。lvds没调对(线或者分辨率不对)是不会出背光信号的。

谢谢 现在怎么设置,每次都会出现这种页面

网友E:
楼主,能不能给备份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给备份下bios

问题是没有备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win+r,输入msconfig回车,找到引导项,把第二个删掉

谢谢老师   你这个这个方法很好  另一个老师指点在桌面上右击计算机,进入系统-高级设置--启动和故障恢复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