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笔记本,无线网卡边上那

楼主(2022-03-04):
求助,小米笔记本,无线网卡边上那个芯片,炸飞了一面,谁有这个板的帮我瞧瞧这个芯片啥型号

网友:
这两个里面的哪一个就只能靠你自己了,毕竟要对着线路分析

网友A:
x5pt4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pt4可能性大一些

谢谢,我换一个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是哪个芯片x5pt2、x5p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