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关快克TS1100 TS1200 TS2200 Q8

楼主(2022-03-04):
大家好,最近想入手个好点的焊台,看了快克的TS1100,TS1200,TS2200,Q8,真是晕了,看了好多贴子,有的说高频涡流的升温快,有的说没有功率什么发热原理也不行,我越看越没有主张了,所以前来论坛求助各位大神,有用过以上焊台的请给个建议,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小白一个刚刚学习手机维修,买了一个快克861学员的

网友:
你那是热风枪,我是想入手一个快克焊台

网友:
这几个型号都是快克焊台,修笔记本可以考虑ts1200或者ts2200,修手机可以考虑q8,q8头子更小,容易焊接小芯片和飞线。

网友:
建议ts1200a,本人正在使用。

网友:
TS1200使用感受一般般,有足够预算建议直接上手JBC

网友A(2022-04-03):
Jbc210吧,一个刀头搞定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Jbc210吧,一个刀头搞定所有

JBC太贵了,搞不起啊,也没有那个必要,主要是够用就行,不能一味的去追求更好,只有是适用自已的才是最好的。工具这东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