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显卡比如8800gt,测试显存dos系统下如何运行mats

楼主(2022-03-04):
进入dos后蒙圈了……不知道如何操作……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显卡

网友:
是不能运行还是运行后看不懂测试结果呢?

网友:
如果是不习惯英语,可以找个汉化版。不过要先运行UCDOS。

网友(2022-05-02):
或者找到mats.exe直接回车,但是完整测试要好久,今天用550试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