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影驰gtx660 黑将 不显

楼主(2022-03-04):
影驰gtx660 供电正常 上机卡b2 4-5秒后 喇叭滴一声提示亮机 但无显示。考虑b2时间长怀疑显存问题 跑测试200MB。pass。查输出接口二级体值及检测信号都正常 通过图纸核对应该输出线路供电也没问题 bios刷过 依旧不显 特求助高手下一步该如何做 是否可断定是核心损坏

网友:
跑测试不是调用的GPU用来显示吗,能亮测试应该显示这方面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
用集显进系统看有没有认到660卡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