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技嘉主板z270x-ud5/gaming 5点不亮了

楼主(2022-03-04):
ud5是上电没反应,vpp有个2.5伏还有一个检测点忘了是哪个了有个1.几,其他都是毫伏,振华模组插头不亮

gaming5上电后自动断电一次又自动上电停止上电停止,模组灯亮,请大神看看

网友:
你给的数据太少,帮不到你的,送你图纸慢慢研究吧。

GA-Z270X-UD5-1.01 位置图.pdf

网友:
找了个修电脑的查了一下,ud5说是大短路,多个贴片mos管击穿,gaming5是CPU供电问题不太好查,弱弱的问一句有大神能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