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路由连光猫没网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04):
光猫:移动带路由功能的,光猫有4个LAN口,1个千兆口,3百兆口。LAN1口接的华为路由,LAN 2口接的TP-LINK企业级路由器。
交换机:TP-Link的,家里墙上的网线口都集中在这。
路由器:TP-Link企业级路由器

现有的问题
TP-LINK路由器接入光猫的LAN 1口可以上网,接到 2口,3口,4口都无法上网,但光猫走过来一条线到交换机上,把路由器插到交换机上就能上网了。但华为的插到LAN2、3、4就瞬间上不了网,换到1能上。什么问题呢,是光猫设置的问题还是路由的IP地址冲突呢

网友:
最好先把两个路由器和光猫的地址设置一下,不能在同一个地址段

网友:
光猫同时只能一个口拨号

网友:
光猫被做数据了
只给你一个口上网或者拨号上网

网友:
光猫应该设置路由模式了吧

网友:
光猫没有设备路由查模工吧。拔号的是你的TPLINK。光猫的2.3.4号没开通的

网友(2022-05-13):
光猫只给你开了一个口呗

网友:
进光猫路由器 改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