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0.9v和0.95v是干什么用的?通到哪儿?手头一张588显卡0.9v短路

楼主(2022-03-05):
师傅说没有救了

网友:
显存控制器和通讯soc用的,感觉这核心可以抬走了

网友:
直通核心的吧,确定短路可以放黄鱼了。

网友:
不服就烧个鸡呗 运气好也许是电容

网友:
三种可能 1.核心凉了 2.显存凉了 3.核心背面的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