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帮我把他从桌面上删除谢谢了。

楼主(2022-03-05):
点了下免费的2007办公软件,软件停止下载了,可把他带来了,马上停止还是没人家快,其他的删掉了最后在桌面上留个他!每天看到他心里不好受。烦请专家指点我删除它。

网友:
360桌面清理就没有了

网友:
做个系统比较稳妥

网友:
360就有卸载功能,,,

网友:
360强力删除

网友:
这很难吗

右键找到软件位置直接删除或用你的360拆掉它

网友:
360就有卸载功能

网友:
你看下这个是图标还是应用程序?不管是啥都好删除啊!

网友:
出两个铜板,我帮你卸载。

网友:
360 卸载表中没有;控制面板中的卸载也没有;属性地址中也没有;细查C盘查到了,可是删除提示:“不能删除 正在运行中”;使用360粉碎抓到里面,原来那地方又出现一个,没完没了。

网友:
右键,删除就行了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点击左下角→_→控制面板→_→程序卸载→_→找到对应的程序右键点击卸载

网友:
火绒木马查杀

网友:
360卸载目录中没有;控制面板中目录也没有;细查C盘找到了,可是删除提示:已启动无法删除;使用360 粉碎,抓过去又生出一个,没完没了;

网友:
进pe或者安全模式不就删掉了,强行删掉开机的时候可能会有错误弹窗,因为是开机启动的,先在上面点右键设置一下不让他开机启动

网友:
做了个电脑店启动U盘W7旗舰,重做系统了。谢谢各位

网友:
重启解决80%问题,重装系统解决90%,重装买解决100%问题

网友:
用360试试看吧

网友:
安全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