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电池显示维修一定要换吗?看明白这几点,再换也不迟

楼主(2022-03-05):
苹果手机电池显示维修一定要换吗?看明白这几点,再换也不迟

  3月9号,苹果就要召开2020年春季发布会了,届时又一批苹果芯片即将问世,大家又可以愉快地换新机了,但是高额的售价,奈何囊中羞涩,让很多果粉望而却步。看看手中的老iPhone,虽然只是耗电快了点,修修还能继续再战几年!

  iPhone最常见的就是电池问题,电池不耐用,手机耗电快,续航短。有用户发现,手机电池的最大容量是100%或者90% 以上,电池健康也会显示“维修”,这是什么情况呢?

电池健康显示“维修”,是电池坏了吗?

  首先我们要知道,苹果手机电池健康显示“维修”,是不正常的。

  电池健康是苹果从iOS11.3系统开始,新增了一个的功能,电池健康度会随着手机的使用,不断的降低,它可以随时监控到电池的使用情况,方便大家随时查看自己手机电池状态和使用寿命。

  不正确的手机使用习惯、充电方式、非原装的充电设备,设置高温/低温环境,都会影响着手机电池的健康度。

iPhone怎么查看电池的健康度?

  点击设置,在菜单里向下拉找到电池,点击进入,就可以查看电池的健康度,电池目前的使用情况。再点击【电池健康】,就可以看到电池的最大容量和峰值性能容量了。

最大容量

  最大容量是iPhone电池当前的剩余容量,正常情况下,当电池的充电周期达到500时,剩余容量最高达到80%,而此时电池健康就会显示“维修”的字样了。

峰值性能容量

  峰值性能容量就是苹果所说的性能管理功能,也就是所谓降频开关。默认状况下,此开关是关闭的。当电池出现老化和性能衰退,并第一次意外关机时,一旦电池无法提供必须的峰值,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关机问题,这个开关就会被开启,手机会被降频,也就有了后来爆发的大规模的“降频门”事件,它限制了正常的使用体验,以促进用户更换最新手机,或者更换电池。

手机电池健康显示维修必须更换电池吗?

  电池健康度降低,就是电池寿命在下降,当手机出现耗电快,续航短,原来一天一充,现在一天三充都还不够,手机卡顿,反应慢,影响了正常使用体验时,建议是最好是更换电池的。

  虽然电池健康度显示80%,但是和之前使用时,没有什么差别,可以不用更换电池,本身这个健康度数字就是做为一个参考而已,根据自己的手机具体情况,再考虑换电池也不迟。

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电池健康显示维修?

  其实除了电池老化问题,有些情况也会导致电池健康显示维修。

第一种:电池问题

  1、原装手机电池没有正确安装、或者电池本身损坏,也会导致电池健康显示“维修”

  2、手机更换使用了第三方电池导致的,从iPhone XR以后的机型,苹果系统对手机电池做了加密,像TOUCH ID、面容ID一样,在电池排线上添加了密钥,每部手机都是唯一的,当更换了第三方电池后,无法识别到电池信息是,就会出现弹窗提示“无法验证此电池”,电池健康度里会显示“维修”的字样。但在iPhone5~iPhoneX机型,更换第三方电池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不过,这都不是问题,现在已经被维修师傅完美解决了,只需要单独更换电芯,即使换第三方电池,也不会出现“维修”的字样了。电池多循环充放电几次,电池健康还会涨回来的。

第二种:主板问题

  主板上电池检测脚接触不良、电池数据读取错误,也会导致电池健康显示“维修”。

iPhone13 电池座点位图

  检查电池检测脚相连元件、充电输出电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根据检查结果才能进一步判断问题点。这类硬件问题,建议送到专业的维修店进行检测维修。

iPhone12 Pro max电池座原理图

  以上是苹果手机电池健康显示“维修“”的处理方法,你学会了吗?若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进行检测排查。

  如果有疑问或其它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感谢你的慷慨i粉丝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