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款雷蛇灵刃15寸A壳LOGO灯不亮是通病吗?

楼主(2022-03-05):
2018款雷蛇灵刃15寸A壳LOGO灯不亮和麦克风摄像头不能使用是通病吗?
A壳LOGO灯不亮是换A壳还是屏幕?

网友A:
屏线或摄像头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或摄像头小板

换屏线和摄像头小板后,LOGO灯和摄像头麦克风2个问题都能解决吗?

网友B:
屏线一般链接logo灯和摄像头,麦克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一般链接logo灯和摄像头,麦克风,

这个屏好难拆。。。是不是背面全是胶?

网友B:
现在机器后面全是抽拉胶,不小心屏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机器后面全是抽拉胶,不小心屏裂

弄个大的加热台就可以了,反正壳子是铁的。

网友:
摄像头麦克风和屏线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