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NEC PC-VK26MDZNH BIOS

楼主(2022-03-05):
论坛有个14寸的,我这个17寸
四代i3
型号PC-VK26MDZNH

版号DARR3AMB6D0 REV.D
亮机图片见2楼

网友A(2022-06-27):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怎么修

换屏试试,我的也这个故障,我换屏好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具体型号不对  板号是对的  刷上去之后 通电直接0.13的电流   啥动静都没有  在隔壁又下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2023-01-03):
  我和楼上的 一样 刷了 0.14  。。。。论坛有一个能亮。但是不认硬盘u启不了。 而且 开两次只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