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清楚无铅焊锡丝的含锡量是多少吗?

楼主(2022-03-05):
大家清楚无铅焊锡丝的含锡量是多少吗?
焊锡丝

网友:
请去问天猫精灵 小度 小爱同学 百度必应谷歌搜狗

网友:
网络可以搜索,,,。

网友:
这个不是一定的,要看焊锡丝是的参数

网友:
数值不固定的,以我使用的广崎焊锡丝为例,一种是96.5%(含银3%),另一种是99%(含银0.3%)。不过不管怎样,含锡量是占大头的,一般都在90%以上。

网友(2022-05-29):
一般都在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