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触发

楼主(2022-03-05):
一个苹果A1466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不触发,客户说是用着用着蓝屏关机了,就再也开不了,拆机,发现主板有受潮发霉,清洗处理了,装机还是不触发,量3V5V都有,开关也有3.3V,按开关电压也有跳变,这板子是Q8150处发霉,量第4脚ALL-SYS-PWRGD只有0.23V,不正常,正常是3.3V,于是拆掉Q8150,再量4脚电压3.3V,按开关,开机正常。试机一天,没问题。

网友A:
小白没有看明白Q8105是坏了,还是不上这个芯片就好了。1、5、7 信号正常,那个n沟道mos(Q1)不导通,4角不出电压,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

网友:
Q8150把ALL-SYS-PWRGD信号拉低了

网友:
相当于苹果EC设计成收不到all-sys-pwrgd就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没有看明白Q8105是坏了,还是不上这个芯片就好了。1、5、7 信号正常,那个n沟道mos(Q1)不导通,4角不出电压,没看明白?

EC内部应该有个上拉

网友:
苹果要有功力,,,,,,,,,,,,,,,,,,,,,

网友:
贴上还是好些

网友:
Q8150可能漏电,拉低了all_sys_pwrgd,装上可以使之受1.5.7控制

网友:
功力可以

网友:
苹果的确实不好修。。。

网友:
A1466的基本都是捡钱的,这两个地方坏的多

网友:
A1466 经典机型  遇到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进水  发霉  捡到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