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RX5600扫显存命令求助中

楼主(2022-03-05):
XFX RX5600,没测过RX5600今天到了一个输入显示屏的型号发现测不了,问下大佬问显卡显存测试命令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
乌班图没有配置好

网友A:
./tserver 回车之后有一个help
看不全可以导出到文件中,用vim察看
./tserver >tserver.txt
vim tserver.txt
最后几个都是各选的suite

BP Suite options:
  -boardtest=quickmfg|quickmfg2|config|extmfg|memfa|mba|mba2|dpm|sitquick

一般常用就是./tserver -boardtest=memfa
./tserver -boardtest=quickmfg和
./tserver -boardtest=sitquick
./tserver -boardtest=extmfg
也比较常用,反正先用这些试试

其他原先rx580常用的就是./tserver -test=AK403.001
这个AK403.001我在5600xt和5700xt中没有找到。(可能5600xt和5700xt的前缀换了,对应的是UMC403.001和UMC600.001项)

这里的AK403.001就是具体的测试项,
可用的测试项也可以用 ./tserver -showtest 来查看,
同样太长可以导出到文件中 用vim察看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6006# ./tserver -showtest >showtest.txt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6006# vim showtest.txt
Memory control 相关的都在AK打头的项,后面rx5600xt和rx5700xt多了UMC系列的测试项,rx580的文档中没提及,只能靠名字猜了。
read/write 相关的可以试试UMC600.001 数字部分和前面的rx580的AK600.001同

下面是5600xt和5700xt同时跑UMC600.001的样子,
./tserver -d=gpu.* -test=UMC600.001
一张过了,一张没过
[error][GMC] Can't get cmdptr in ReadModifyWriteTest[status][Framework] UMC600.001   [1] Pass    14377 msecs.
[status][Framework] Done executing UMC600.001 Passed
[error][GMC] Can't get cmdptr in ReadModifyWriteTest[error][GMC] Error count[82]
[error][GMC] Channel B0, UMCCH01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B0, UMCCH01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G1, UMCCH12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G1, UMCCH12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A1, UMCCH00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A1, UMCCH00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H0, UMCCH13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H0, UMCCH13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B1, UMCCH01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B1, UMCCH01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G0, UMCCH12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G0, UMCCH12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C0, UMCCH02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C0, UMCCH02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F1, UMCCH11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F1, UMCCH11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A0, UMCCH00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A0, UMCCH00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H1, UMCCH13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H1, UMCCH13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C1, UMCCH02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C1, UMCCH02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F0, UMCCH11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F0, UMCCH11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D1, UMCCH03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D1, UMCCH03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E1, UMCCH10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E1, UMCCH10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D0, UMCCH03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D0, UMCCH03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E0, UMCCH10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E0, UMCCH100 error bits:
[status][Framework] UMC600.001   [2] Fail    8715 msecs.
[error][Framework] Done executing UMC600.001 Failed
[error][Framework] Done executing UMC600.001 Failed
Test Count: 2
Total Pass: 1
Total Fail: 1
Total Skip: 0
[2022-03-05 08:40:30.336503] [0x000000001057d900] [info]
[2022-03-05 08:40:30.336518] [0x000000001057d900] [info]
============================================================
    _/_/_/_/    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_/    _/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_/

Total Pass:        1
Total Fail:        1
Total Abort:        0
Total Skip:        0
Elapsed Time:        24s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7009#

403.001两张都过了

./tserver -d=gpu.* -test=UMC403.001
[status][Framework] UMC403.001   [1] Pass    21640 msecs.
[status][Framework] Done executing UMC403.001 Passed
[status][Framework] UMC403.001   [2] Pass    38577 msecs.
[status][Framework] Done executing UMC403.001 Passed
Test Count: 2
Total Pass: 2
Total Fail: 0
Total Skip: 0
[2022-03-05 08:43:37.037322] [0x0000000011075900] [info]
[2022-03-05 08:43:37.037336] [0x0000000011075900] [info]
============================================================
    _/_/_/      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_/    _/_/      _/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Total Pass:        2
Total Fail:        0
Total Abort:        0
Total Skip:        0
Elapsed Time:        1m 1s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7009#

具体的指令和项目参观论坛上的文档_Ellesmere_BD-PROD_16-07-01A_LINUX-64
常用的一些如附图所示。

其他如果同时有5600xt和5700xt记得用-d=gpu.1  或者-d=gpu.2来指定对应的卡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6006# ./agt -i
AMD GPU TOOL version 2.7.0.2, Copyright (c) 2020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Instance             Description
--------  --------------------------------------------------------------
       0  VendorID: 0x1002 DeviceID: 0x731f SSID: 0x2402 (0000:03:00.0)
       1  VendorID: 0x1002 DeviceID: 0x731f SSID: 0x0b36 (0000:06:00.0)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6006#

上面 第一张是5600xt,第二张是5700xt

网友A:
./tserver -d=gpu.* -test=UMC403.001
./tserver -d=gpu.* -test=UMC600.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erver -d=gpu.* -test=UMC403.001
./tserver -d=gpu.* -test=UMC600.001

好,谢谢大佬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erver 回车之后有一个help
看不全可以导出到文件中,用vim察看
./tserver >tserver.txt

感謝阿,我也來試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server -d=gpu.* -test=UMC403.001
./tserver -d=gpu.* -test=UMC600.001

我也試試,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試試,謝謝

只是针对rx5600 5700xt的,如果是rx580要用 ./tserver -d=gpu.* -test=AK403.001 ./tserver -d=gpu.* -test=AK600.001

网友C:
哇,这个测试软件哪里有下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这个测试软件哪里有下的,楼主

朋友给的帮忙做好,我也不怎么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这个测试软件哪里有下的,楼主

论坛有人发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0702-1-1.html,闲鱼也有卖3-4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这个测试软件哪里有下的,楼主

网上的镜像都是连os带测试软件一起的,主要是os大,其实自己装ubuntu,再把需要测试卡的模块拷过去,rx57009 rx56006 这两个目录本身没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erver 回车之后有一个help
看不全可以导出到文件中,用vim察看
./tserver >tserver.txt
vim tserver.txt
最后几个都是各选的suite

BP Suite options:
  -boardtest=quickmfg|quickmfg2|config|extmfg|memfa|mba|mba2|dpm|sitquick

一般常用就是./tserver -boardtest=memfa
./tserver -boardtest=quickmfg和
./tserver -boardtest=sitquick
./tserver -boardtest=extmfg
也比较常用,反正先用这些试试

其他原先rx580常用的就是./tserver -test=AK403.001
这个AK403.001我在5600xt和5700xt中没有找到。(可能5600xt和5700xt的前缀换了,对应的是UMC403.001和UMC600.001项)

这里的AK403.001就是具体的测试项,
可用的测试项也可以用 ./tserver -showtest 来查看,
同样太长可以导出到文件中 用vim察看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6006# ./tserver -showtest >showtest.txt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6006# vim showtest.txt
Memory control 相关的都在AK打头的项,后面rx5600xt和rx5700xt多了UMC系列的测试项,rx580的文档中没提及,只能靠名字猜了。
read/write 相关的可以试试UMC600.001 数字部分和前面的rx580的AK600.001同

下面是5600xt和5700xt同时跑UMC600.001的样子,
./tserver -d=gpu.* -test=UMC600.001
一张过了,一张没过
[error][GMC] Can't get cmdptr in ReadModifyWriteTest[status][Framework] UMC600.001   [1] Pass    14377 msecs.
[status][Framework] Done executing UMC600.001 Passed
[error][GMC] Can't get cmdptr in ReadModifyWriteTest[error][GMC] Error count[82]
[error][GMC] Channel B0, UMCCH01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B0, UMCCH01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G1, UMCCH12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G1, UMCCH12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A1, UMCCH00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A1, UMCCH00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H0, UMCCH13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H0, UMCCH13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B1, UMCCH01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B1, UMCCH01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G0, UMCCH12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G0, UMCCH12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C0, UMCCH02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C0, UMCCH02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F1, UMCCH11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F1, UMCCH11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A0, UMCCH00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A0, UMCCH00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H1, UMCCH13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H1, UMCCH13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C1, UMCCH02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C1, UMCCH02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F0, UMCCH11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F0, UMCCH11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D1, UMCCH03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D1, UMCCH03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E1, UMCCH101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E1, UMCCH101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D0, UMCCH03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D0, UMCCH030 error bits:
[error][GMC] Channel E0, UMCCH100 error map: 0,0,0,0,0,0,0,0,0,0,0,0,0,0,0,0,
[error][GMC] Channel E0, UMCCH100 error bits:
[status][Framework] UMC600.001   [2] Fail    8715 msecs.
[error][Framework] Done executing UMC600.001 Failed
[error][Framework] Done executing UMC600.001 Failed
Test Count: 2
Total Pass: 1
Total Fail: 1
Total Skip: 0
[2022-03-05 08:40:30.336503] [0x000000001057d900] [info]
[2022-03-05 08:40:30.336518] [0x000000001057d900] [info]
============================================================
    _/_/_/_/    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_/    _/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_/

Total Pass:        1
Total Fail:        1
Total Abort:        0
Total Skip:        0
Elapsed Time:        24s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7009#

403.001两张都过了

./tserver -d=gpu.* -test=UMC403.001
[status][Framework] UMC403.001   [1] Pass    21640 msecs.
[status][Framework] Done executing UMC403.001 Passed
[status][Framework] UMC403.001   [2] Pass    38577 msecs.
[status][Framework] Done executing UMC403.001 Passed
Test Count: 2
Total Pass: 2
Total Fail: 0
Total Skip: 0
[2022-03-05 08:43:37.037322] [0x0000000011075900] [info]
[2022-03-05 08:43:37.037336] [0x0000000011075900] [info]
============================================================
    _/_/_/      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_/    _/_/      _/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Total Pass:        2
Total Fail:        0
Total Abort:        0
Total Skip:        0
Elapsed Time:        1m 1s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7009#

具体的指令和项目参观论坛上的文档_Ellesmere_BD-PROD_16-07-01A_LINUX-64
常用的一些如附图所示。

其他如果同时有5600xt和5700xt记得用-d=gpu.1  或者-d=gpu.2来指定对应的卡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6006# ./agt -i
AMD GPU TOOL version 2.7.0.2, Copyright (c) 2020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Instance             Description
--------  --------------------------------------------------------------
       0  VendorID: 0x1002 DeviceID: 0x731f SSID: 0x2402 (0000:03:00.0)
       1  VendorID: 0x1002 DeviceID: 0x731f SSID: 0x0b36 (0000:06:00.0)
root@ubt1804s-uefi-amd-diag:~/rx56006#

上面 第一张是5600xt,第二张是5700xt

说了一堆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