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0A开关电源维修案例。

楼主(2022-03-05):
如图,拆机发现,烧了保险管,功率管。可调电位器生锈严重,于是更换保险,电位器,功率管。通电发现输出电压只有9V,还有点跳变。于是更换50V4.7的电容。和后级电容,故障依旧,测量TL494芯片的12脚供电电压9V,发现电压跳变不稳,于是顺藤摸瓜,发现与12脚相边的1500欧姆的电阻开路了。找到一个贴片电阻更换。。通电电压上到了15V。通过电位器可调至12V。接录像机和摄像头测试,正常使用。而且不怎么发热。

网友:
维修这类电源的技巧视频b站很多,很经典的拓扑和电路

网友:
为何你如此优秀》》爆赞

网友:
没修过,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看样子像494组成的

网友:
这样的电源维修需要勇气

网友:
看样子轻车熟路,三下五除二搞定,不错。

网友:
那种工控用的电源盒,一般都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