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W19WS 显示器不亮,

楼主(2022-03-05):
3v   5v都有,3.3也有,按开关3.3也跳变   啥问题,

网友:
找专业修的 看看

网友:
供电正常就刷程序呗

网友A:
接信号与不接信号,指示灯有变化不

网友:
看这电源板,背光变压器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信号与不接信号,指示灯有变化不

指示灯不亮,按开会有电压变化

网友:
        电脑显示器不亮原因有多种,一是显示器接收主机能正常触发显示器工作的信号不全或主机输出分辨率超出显示器显示范围。二是显示器驱动板故障。三是显示器背光电路(包括灯管、灯条问题)出故障。三是电源工作异常……   在维修时首先要判断问题大治所在。
  楼主描述的问题“3v   5v都有,3.3也有,按开关3.3也跳变”有些简单,不足以让坛友做出准确判断,建议楼主作进一步检测,比如将每一组电源都一一测量,再查看电源板所有电容是否鼓包、容易发热的大电流工作电路与高压部分是否存在虚焊……等等,这些检测工作你都不去做,仅凭3.3V有跳变和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足以让大奖帮你准确判断问题所在,或者帮你指出了你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本帖我也只能从你描述的问题大致作如下判断:按压电源开关3.3V有变化说明驱动板大致正常,但是指示灯不亮则驱动板和电源两者出问题均会导致此现象。
最后希望楼主作进一步监测工作。

网友:
灯管和驱动板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