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雷神911Air/板号DA0NLAMBAD0 淘宝买,亮机快

楼主(2022-03-05):
雷神911Air/板号DA0NLAMBAD0  淘宝买,亮机快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DA0NLAMBAD0 .BIN

网友:
找了好久 不错

网友A:
有REV:B的BIOS 吗 手里的这个本子进系统 进PE都出现带二维码的那个蓝屏错误 裸板进PE也还是报错误蓝屏  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REV:B的BIOS 吗 手里的这个本子进系统 进PE都出现带二维码的那个蓝屏错误 裸板进PE也还是报错误蓝屏  是 ...

没你这个BIOS,你这种情况不好说,要了解是不是进水,摔倒的机器,如果是,就先处理进水,或者虚焊的地方,如果不是,先刷BIOS,把内存,显卡先排除掉,然后还不行的话就只能看看是否是显示电路或温控电路故障,如果还是没进展,就把重要的电压,信号用示波器一个一个按时序推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你这个BIOS,你这种情况不好说,要了解是不是进水,摔倒的机器,如果是,就先处理进水,或者虚焊的地方 ...

没摔没进水客户说是安装了一个软件以后就频繁蓝屏 机器给客户了 不敢乱动 不亮了不好办  直接让客户拿走啦

网友(2024-06-21):
嘎嘎好用 BIOS 没问题哦

网友(2024-09-11):
有点位吗?????

网友:
有点位吗????? 有点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