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LaserJet M1005 MFP 开机卡初始化 电源板要怎么修

楼主(2022-03-05):
hp LaserJet M1005 MFP (老款 就是电源板有用STR-Z2062这个型的芯片)通电开机三秒后继电器断开
屏幕显示initializing一直卡在这里,无错误代码显示
已确定是电源板故障(换过确定好的电源上去使用正常)
在下新手
电源板又没图纸
一时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高手轻喷
望师傅们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A:
认真检测一下,看缺什么电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检测一下,看缺什么电压不

请问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
应该是定影预热不过去 维修时候观察热敏电阻插头

网友:
屏幕显示initializing一直卡在这里的时候,定影器热了吗,会不会是这个电源板给定影器供电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2022-08-24):
楼主测量一下这个板子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啊,裸板出电压吗?也修到一个裸板没电压,装上有22和3v电压,时开时不开,开机后一切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