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37 声卡芯片是哪个 求助哪位大神告知

楼主(2022-03-05):
求声卡芯片位置

网友A:
这种电脑没有声卡的概念 。跟手机一样。最多有个音频功放。

网友:
在小板子上面吧

网友:
换了新的小板  排线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脑没有声卡的概念 。跟手机一样。最多有个音频功放。

功放 是集成在小板上面莫非

网友:
找图纸看看啊   可能集成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