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365M GAMING HD,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22-03-05):
量了电压都正常,准备就刷个bios试一下,这个bios型号比较特殊,25l12872f,编程器不支持,可以用25l12873e替代,我试了刷完能开机,开机之后,又出现一个问题,集显能显示,独显不显示,独显卡槽,我洗了好几遍,还是不行,bios重刷了好几个,问题还是一样,我看了一下,独显卡槽旁边的一排小电容,好像直连到cpu,我想会不会cpu接触不好,等我cpu拿起来之后,我简直笑疯了,我把图传上来,你们看看这位装机的店家有多白痴,我把主板bios也顺便附上来,原机读取的,我又刷回去试了,没有问题的,板号是:B365M GAMING HD (rev. 1.0)

b365m .bin

B365M GAMING HD (rev. 1.0)

网友:
嗯,你撕了就不保了

网友:
牛B,就是不能撕啊,不然怎么保修

网友:
标签挡住了 呵呵

网友:
这个标签贴得匪夷所思。。。。。。。。。。。。。。。。。。。。。。。。。。

网友:
流弊 这是哪位大神干的事情

网友A:
这操作就是让客户没有保修的

网友:
这样贴到底是商家的套路呢还是真的不懂。。。。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标签的设计还真不错

网友:
这操作…… 牛逼啊

网友:
再说奇葩,贴纸,一般人还真的干不出来。

网友:
这个贴纸666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支持 反对

网友:
遇上一个更搞笑的,用户装了一个带独显的主机然后一直只是在使用集显,有一天系统出问题了拿我这来,我不知道独显不出,第一次没点亮,晃动几下亮了开始弄系统,搞到一定程度需要重启,之后独显就不亮了,用户在场看着一直叫闹着电脑给他弄坏了,为此还报了警再然后检查为PCIE插槽接触不良,搞好独显输出了退给用户。没完!继续!第二天用户又将显示器和主机一块搬来了,说还是不亮屏。我笑了:用户的显示器就接一根VGA线,然而独显上就根本没有VGA的接口这年头就乌龙吧!!!

网友:
这贴的商家是高手啊,能亮机,还能屏蔽独显

网友:
这高端操作啊

网友:
拆签不保,完成了

网友:
操作牛逼 领教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技术

网友:
牛逼的装机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操作就是让客户没有保修的
我看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