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拆掉,风扇会转吗?

楼主(2022-03-06):
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不会 都不能触发了

网友:
你这问题好比人头没了还能不能喘气一样

网友:
不开机,风扇不会转

网友:
不会。。触发没反应的

网友:
一般不会  但是不绝对 。

网友:
一般是不会。

网友:
多数板子不行,亲测技嘉z370 arous ultra gaming摘了桥可以触发,io是it8686e,只不过100脚slp_s3#只有2.6v左右,非外部上拉,挑起来试了,io是好的,换过一个也是可以无桥触发的,凡事无绝对啊。nct的io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