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刷液晶屏码片的问题!!??

楼主(2022-03-06):
大家好!小弟初学!请教一下各位帮看一下 这个屏幕的码片是什么型号的啊? ATH04832DM0G7888A???我是按照4脚地 8脚VCC 6脚SCL 5脚SDL飞的线!主板上一共四个触点 INSCL  INSDL还有EXSCL EXSDL 我飞的IN!探测芯片型号出错?我用的EZP2010能不能刷这个?

补充内容 (2022-3-7 12:18):
修好了!感谢各位!我把坏屏的码片拆下来飞线好屏上了!庆幸这个芯 片不算太小!焊接没啥难度 就是累眼睛和腰!

网友A:
不是编程器问题,有的只能把芯片取下来刷

网友B:
这编程器还能刷这样的码片

网友C:
屏这么便宜,完全不用刷这玩意

网友D:
你码片都找错了吧.U103才是,你刷的是U1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这么便宜,完全不用刷这玩意

有些必须得刷,新屏也得刷,不然亮度只可调最暗和最亮

网友:
肯定的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编程器问题,有的只能把芯片取下来刷

嗯!感觉码片坏了!各种接法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码片都找错了吧.U103才是,你刷的是U104

谢高人指点!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就说1至4脚接地!这个也不接地啊

网友E:
我是淘宝买的刷机的那种屏线,直接插上,用809F直接就能识别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编程器还能刷这样的码片

必须能刷 我记得好像是24c02

网友F:
牛逼克拉斯,修了快10年屏了,都没刷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逼克拉斯,修了快10年屏了,都没刷过这个

部分联想和dell  不刷的话,有点小瑕疵,见过一个三星的,不刷键盘不好使,刷了原码片的程序就好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G:
找个废屏线刷方便一点

网友H:
还是脱机刷比较好一点点。这样飞线有时不能刷成功

网友I:
这种24的芯片走的I2C/SMBUS总线。你这样飞线肯定没有理解I2C是怎么工作的了。I2C要通迅首先得寻址。器地址由4位固定地址+三位配置地址....总之,要刷24芯片,取下来,焊到转接座刷,编程器会配置3位可变地址。

网友:
感谢分享,等结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是淘宝买的刷机的那种屏线,直接插上,用809F直接就能识别刷写

那种屏线叫什么名字啊。我搜索不到啊。

网友K:
7脚呢,接地没有?不然写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种屏线叫什么名字啊。我搜索不到啊。

【淘宝】https://m.tb.cn/h.fnWRwcl?tk=u7hW2fIV7Sy「笔记本液晶屏EDID码片数据读取线 编程器 LCD LED 2合1在线读写线」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问题来了,程序有吗?我有几个22寸屏,红绿蓝交替,没有程序刷进去

网友L:
必须能刷 我记得好像是24c02...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废屏线刷方便一点

初学的 没有废的!第一次接触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脱机刷比较好一点点。这样飞线有时不能刷成功

嗯!没有芯片合适的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24的芯片走的I2C/SMBUS总线。你这样飞线肯定没有理解I2C是怎么工作的了。I2C要通迅首先得寻址。器地址 ...

你这太专业了大神!我看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K:
7脚呢,接地没有?不然写保护了

接了也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L:
必须能刷 我记得好像是24c02...

嗯!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淘宝买的刷机的那种屏线,直接插上,用809F直接就能识别刷写

好的!我看看 买一条

网友:
坏屏的拆过就就可以了

网友:
屏只要不压线  修好都还算稳定

网友:
现在这东西 也不太用的上了吧

网友:
找一个报废的笔记本屏线。跑一下线。就可以。网上有卖的20块钱一个。Dell笔记本需要刷程序。

网友:
用809F直接就能识别

网友:
现在这种都没有人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