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50Ti显卡骁将的电路图

楼主(2022-03-06):
因为显卡板上的R505电阻掉落,需要补这个电阻,需要知道这个电阻值是多少,求图纸

网友A:
我也在找这个板子的电路图 电阻电容 掉了

网友B:
影驰图纸有些还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这个板子的电路图 电阻电容 掉了

我这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影驰图纸有些还是有的

我手上实物显卡R504电阻实测为621欧,R504电阻上丝印为621,帮忙看看是否图纸版本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

R504电阻丝印621,实测阻值为621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504电阻丝印621,实测阻值为621欧

我看了几款的图纸,这个是PEX 1V的开启,量下是不是接U501的第2和4脚,有些图纸的开启计算是5V,有的是6.8V(我发给你的就是);像你所说的这个620欧姆,那你自己可以计算下,以这6.8V基准来,那R505就是465欧姆。

网友D:
从电路图看,这是分压电路呀

网友:
R504电阻是620欧,不知道R505是多少欧,如果有实物帮忙测量一下是多少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电路图看,这是分压电路呀

R504电阻是620欧,不知道R505是多少欧,如果有实物帮忙测量一下是多少欧

网友(2022-05-08):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实物显卡R504电阻实测为621欧,R504电阻上丝印为621,帮忙看看是否图纸版本不对

大哥图纸发我一份呗 急需

网友:
我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