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71501-AQ 不升压 换过rts5450,求助

楼主(2022-03-06):
小米171501-AQ 不升压,测量公共点没有短路,阻值正常, 换过二个rts5450还是一样,求维修思路~~

网友:
刷上 不加电了

网友:
什么意思,刷什么?

网友A:
这个笔记本有图纸?
不升压先换个接口看看

网友B:
不升压先换个接口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笔记本有图纸?
不升压先换个接口看看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升压先换个接口看看...

接口换了还是没有用

网友:
en pg vcc 都正常吗

网友:
你不把图纸放出来  大家怎么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先换接口

网友:
你有图纸,慢慢分享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把图纸发出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图纸发出来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