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80进系统一分钟绿屏或者紫屏重启求助

楼主(2022-03-06):
各项供电波形正常,bios也刷了,驱动能打上,独显启动进系统一分钟绿屏或者紫屏然后就重启,集显启动进系统一会就死机了……应该是哪里的问题?mats测试显存还不报错……

网友:
哪位大神给点提示吧!谢谢……

网友(2022-04-07):
我也碰到一样的情况。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A:
某项供电不稳定!!绿屏时候检查各项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项供电不稳定!!绿屏时候检查各项供电!!

好的。谢谢。我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