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M5021后部卡纸,拆装几次了,还是没有找到原因,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2022-03-06):
现在机器换了一套搓纸轮后,可以一次连续复印或打印5张,10张,20张都没有问题,打印或复印完之后,要打印或复印下一个内容时,就提示后部卡纸,如下图:

每次卡纸的位置都不一样,这个是把刚才的卡纸取出之后,成功的复印了一张出来,并没有复印两张,但是却从纸盒里上了一张纸,而且只上到这里就停了。准备再复印的时候就提示卡纸。

这次复印了5张,都正常出来了,但纸还是又多走上来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与搓纸没有关系,,,

网友:
进纸离合器???

网友B:
看卡纸代码,j42xx定影,j50xx搓纸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卡纸代码,j42xx定影,j50xx搓纸轮

卡的位置不一样代码也不一样,有4211,有0000

网友:
我也有点怀疑是离合器的问题,明天再拆开看看

网友:
离合器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与搓纸没有关系,,,

都到定影器了别瞎说

网友:
这款机器定影卡纸是通病,如果有定影先换定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