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N960G1 GAMING-4GD

楼主(2022-03-06):
目前无显存电压NCP5230MNTWG
第14脚EN 无电压
附近电路也都排查无问题
小白求维修思路,谢谢大佬们

网友:
EN 向前查线呢,,

网友A:
打一下EN脚  的对地阻值

网友:
EN线  往前级查找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EN脚  的对地阻值

EN 对地阻值 0.003v左右
NCP5230 吹下来后
显存的上下管G极都完全都没阻值了,不晓得是否正常...

网友C: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学点基础知识吧

网友:
顺着EN往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 对地阻值 0.003v左右
NCP5230 吹下来后
显存的上下管G极都完全都没阻值了,不晓得是否正常...

EN对地003肯定是不能正常的,短路了吧

网友:
en一般连着2个电阻或者一个电和两个三极管或者mos,就在en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学点基础知识吧

自学看看能不能学点什么皮毛,但目前看来真要去报名课程学学

网友:
直接拿两节5号电池,一头连地,一头连EN试试看

网友:
EN查找上一层,是一个三极管击穿
换掉后EN恢复0.8v,出1.5v显存电压
NCP5230 的第8、9脚连接的一个贴片电容
100p 50v 被我用风枪不小心吹走了...
找了一个1750p 50v的不晓得有无影响

原本核心电压是有0.9v-1v,但卡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核心电压突然不出了

寻线找到后面的NCP81174
VCC 5v 有
En 0.8v 有(这个我记得不是1.8v吗...)
还得在摸索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了